士林AX2N-64MR异常,用FX3U-64MR替换了

楼主(2015-07-07):
这个士林PLC不定时的err灯闪亮,设备无法运转,然后关关电东摸摸西摸摸又莫名奇妙的消除报警。
为了杜绝后患我还是用FX3U-64MR更换了。
我一直没弄清士林跟三菱是什么关系,是对好基友还是那啥的。

网友A:
编 程软件如果是三菱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同一个人穿了不同的衣服。把两个拆开大概就明白了?

网友C:
听说两个差不多的。

网友D:
呵呵,士林的没用过,不过台达的和三菱的就很像,大多指令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士林的没用过,不过台达的和三菱的就很像,大多指令通用。
士林三菱编程软件、指令都通用,一样的;台达的不一样吧

网友E:
好像听说,士林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下载程序,不知道是真的吗。

网友F:
士林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下载程序
包换里面的板都是一样的

网友G:
没用过士林的。

网友H:
台湾跟鬼子的关系不错的,所以三菱公司把淘汰下来的生产线卖给了士林公司,相当于士林获得了三菱的授权,生产三菱过时但是还能继续使用的产品。
当然士林不会傻到做出来的产品仍然继续使用三菱的商标来进行销售,给三菱打工。

网友H:
PLC提示出错,首先就是确认报警信息究竟是什么内容的报警,而不是像楼主一样没有头绪的东摸摸,西摸摸,必要的时候还得使用电脑和数据线联机进行诊断。
不过有钱换新款硬件,那个才是维修的最高境界,又能帮供应商产生销量获利,又有替换下来的硬件任由处置,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C提示出错,首先就是确认报警信息究竟是什么内容的报警,而不是像楼主一样没有头绪的东摸摸,西摸摸,必要的时候还得使用电脑和数据线联机进行诊断。
不过有钱换新款硬件,那个才是维修的最高境界,又能帮供应商产生销量获利,又有替换下来的硬件任由处置,何乐而不为呢?
莫非你认为是外围电路故障?
不差钱,换下来的我还不愿意用,玩新的多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本机的CPU故障灯亮吗?看来是内部控制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I:
汇川的可以和三菱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汇川的可以和三菱混用
我这边指定设备商提供三菱的,但松下、omron的也不少。

网友J:
用FX3U代替没问题;
上面这款与三菱的FX2N-64MR-ES/UL欧版的是一模一样的,与我们国内用的FX2N-64MR-001的区别就是输入的公共端是S/S,而不是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