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修复价值吗

楼主(2015-07-07):
我的卡表
最普通的那种数字卡表,某大神使用电阻档测量直流24v、造成这个档位不能用了,长期显示13欧姆,其他档位都正常,我拆开了 也看不懂,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A:
找人修没价值,自己学着修还可以。

网友B:
其他档位正常,可先用着其他的;修的话,可先了解一下其电路原理。

网友C:
没把握将就着用吧,别把聋子治成哑巴了

网友D:
如果是福录克的话或许还有修的价值,如果是一般表的话就算了吧。不过自己能捣估好的话就搞一搞吧

网友E:
没修头,,我福禄克得都修,,老子现在不用 福禄克了,,用优利德

网友F:
换个新的促进下内需,没事干的时候有兴趣再拿出来琢磨琢磨。

网友G:
自己有兴趣,修着玩是不错的。

网友H:
可以修复的,对照线路板查,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I:
修着练手还可以,专门修还不够工钱。

网友J:
自己修修

网友K:
留置着警醒下次不要再用错了也不错

网友L:
回复 网友E:
FULKE的表一般很少坏的,大多数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M:
牛屎样的芯片基本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N:
学习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也是很不错的练手选择

网友O:
这种表修好的几率很小。

网友P:
好点的品牌的有相关的保护电路还有得修
差点的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Q:
留一个芯片,修不了的,放弃吧,我用过老多这样的了

网友R:
这个一般是修不了的。

网友S:
应该是测量电阻的那个取样比较器坏了,但是这个在厚膜内部,你就不要玩了

网友T:
没事的时候,自己修修 玩玩 练练手就可以了。

网友U:
支持楼主修,很多知识不能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

网友S:
引用 网友U:
支持楼主修,很多知识不能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
这个才是提高自己能力的关键!

网友U:
找别人修就没必要了,自己学下手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