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惨了

楼主(2015-07-07):
我们这一台设备,西门子300,PLC 输入和输出模块的24v 电源和 去现场的L+,都是并联,用线钩的,由于一颗线接地,造成所有PLC 红灯,这个查啊。设计院,你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维修吗,你就不能加个分断空开吗。

网友A:
有些设计的是不会考虑安装问题的

网友B:
模块24V并问题到是不大 如果出现这情况 应该也不影响CPU 本身 电源才影响吧

网友C:
这个不一定是设计问题,也有可能是安装制作人员所为。

网友D:
被类似的问题害过,我们现在一般一个模块都有一个保险,相当于一个开关

网友E:
呵呵,也可能是安装人员为了省事呢

网友F:
那就自己改一下吧

网友G:
设计人员脑残得多了

网友H:
设计经常不管维修

网友I:
发现了就改改就好。

网友J:
这个维修是麻烦的,最好有空改改吧。

网友K:
最讨厌这种故障了!完全看运气

网友L:
属于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M:
设计院都是抄的,见过抄的最厉害的连公司名称都没改。

网友N:
gai  gai就好了

网友O:
信号跟负载还是分开的好,我们至少两个24伏电源,因为负载现场容易出问题,像你这种情况维修太麻烦了。。

网友P:
又是集中供电,一个开关电源带N多负载,而且负载的电源电源供电线路之间的连接没有任何切断的开关器件。
这样电源一出故障,一大片设备就受到影响,而且只能手工拆线进行局部通电测试找出故障部位。
没办法,如果不想故障现象重演,只能自己进行技改。

网友Q:
设计人员大多是照搬书本,不考虑实际的。

网友R:
不按空开或者保险那就是设计人员问题了,一般现场跳线那可都是安装调试人员的问题了

网友S:
我设计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信号电源、输出控制电源、负载电源等都是相互隔离的!

网友T:
各个模块的信号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U:
他不用修啊

网友V:
  国内一些小厂或是一些新手上来都是不规范设计的,想到哪就做到哪的!习惯就好 !

网友W:
3楼可能说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觉得4楼、15楼等说的有理。

网友X:
我们各分路有保险

网友Y:
很多设计人员是闭门造车
现场根本就不清楚
都是按照书上的理论知识来!
这样给我们后面维护的人是会带来很多问题!

网友Z:
前几天刚遇到,负载带不起来,连触摸屏都黑屏了。

网友AA:
西门子对类似的电源分配还专门有模块的,订货号:6EP1961-2BA00,4路10A。

网友AB:
这个还用设计院设计
控制柜而已
正常都是自动化公司或者工厂自己搞的

网友AC:
一般的设计都有考虑不周的情况,这点我深有体会。检查和维修时感觉很痛苦,有时是很愤怒。

网友AD:
和设计院有毛关系?在后续的工艺设计
你去看电控柜厂,专门有工艺设计员,其要与设计师沟通了解他的控制思思,还与库房采购联系,器件是否好弄,最后出来的图是设计师的NN多倍,工人只要按图安装,基本就ok了,就剩程序灌装调试,成批的基本直接现场调试。

网友AE:
我现在输入、输出、去现场的电源都是分三路的,防止出问题好查啊。

网友AF:
只用直流电源,不用PLC自带的输出电源

网友AG:
我们这里各分路都有保险和开关

网友S:
实际就是电源而已,简单问题

网友AH:
维修麻烦,有空改一下吧。

网友AI:
设计漏一笔,维护跑断腿.一点都不来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