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台达有个DVP-EN01网络扩展卡,就是通过设定IP地址来通过网络来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当然很容易连接,问题是,我有个PLC在天津,怎么通过DVP-EN01经过公网连接呢?哪些192.168……都是虚拟的,是否可行呢?有谁试过吗?

网友A:
呵呵,想在两头使用公共因特网将PLC和电脑连接对吧,那么要涉及很多问题。

首先你准备使用哪家公司提供的上网方式?移动宽带?电信ADSL?还是联通线路?这很重要,因为需要询问宽带提供商获得私网IP地址。
其次PLC和电脑只能使用编程软件连接对吧,那么PLC和电脑只能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使用,这个是已经固定死了的要求,不能改变了。这就是说,无论采用何种联网方式,都需要实现这一环境为目的,哪怕只是虚拟的。

我目前只接触过两头使用路由器设置VPN虚拟专线进行连接,但是这个成本非常昂贵,因为拥有VPN功能的路由器价格巨贵,企业级路由器才会有VPN功能。

网友B:
可以问问网络服务商开通vpn多少钱,估计也不能便宜了。

网友A:
给网友们普及一下互联网远程连接的某些知识:IPsec VPN连接,我也只能接触到下图第三个方案,而且还是部分接触,没能全面接触呢。

网友A:
其实这个远程需求的应用,在工控领域极少使用的,这个技术是纯IT行业的范畴了。
为什么不直接将源程序给本地的维修技术人员下载到设备里面的PLC去呢?估计还是涉及程序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程序原则上不给客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其实很伤心,VPN,客户那都是非常简陋的,有的就是私人家的家庭宽带,加个路由器罢了

网友C: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设备这一台在局域网内,并安装远程操作软件,当然这一台必须能上网,临时的话用4G网也行,这样你在任何地方只要能上网,就能远程操作这一台在局域网内的电脑了,干什么都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维修够用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说的是异地电脑远程控制本地电脑的桌面对吧,什么软件不得?网上大把的远程控制软件可以供你下载随便使用。最简单的方法,装个QQ软件,直接打开聊天窗口使用QQ远程桌面控制,就OK了。

楼主的需求是什么?是将PLC主机扩展的的以太网模块上的网口直接通过互联网连接到远在万里之遥的笔记本电脑的网口上。

网友A:
楼主已经讲过了,源程序是不给客户的,哪怕是临时存在在客户的电脑桌面上,删除掉之后,客户仍然可以通过回收站找回被删除的源程序,即使回收站被清空过。
另外如果使用客户的电脑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需要在客户的电脑上安装PLC编程软件,这相当于给客户制造了一个学习环境,这对于PLC程序的保密工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网友A:
VPN的连接,可以认为实现的功能就是:
如果PLC在天津,而楼主的笔记本电脑和楼主本人身在广东,准备使用笔记本的网口,连接在天津的PLC以太网模块的网口进行传输程序。而本人又不用跑到天津本地去,直接在广东就可以连接并下载程序了。中间不需要经过任何电脑,更加不需要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安装PLC编程软件,直接使用自身的笔记本电脑即可。
这种VPN连接在大型的集团公司和远在各地的分公司里面非常常用,原因就是集团总部需要使用内部网络进行管理分公司的内部网络,就是两个内网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是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只是这个VPN网络现在使用不够现实啊,我们很多客户都是小作坊啊,该怎么设这个VPN网络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私人做VPN连接不现实的,我感觉还是使用远程桌面把程序下载到PLC实在。顶多删除源程序,删除PLC编程软件的安装包,清空回收站,使用完成之后卸载PLC编程软件。

网友A:
做VPN,我接触到的是使用硬件实现的方法,就是路由器厂家捆绑硬件来卖VPN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就是一台2K多块钱的企业级路由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VPN比较贵的话,还有一种便宜的方法。
就是要知道客户的IP地址。
IP地址,可以要客户百度一下本机IP就知道了,然后在PLC编程软件里面输入这个IP地址就可以了。
这种我们测试过,可以用动态域名代替IP地址,用的Modbus tcp协议,但是需要在客户的路由器,那边设置一下端口映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如果客户那边的宽带线路IP地址以及工程师自己的宽带线路IP地址都是电信公司提供的内网IP,比如电信为100开头的内网IP,也得吗?

网友E:
固定IP谁都会处理,但是网络大多数是动态IP,我个人做不到,只有借助QQ玩过远程

网友A:
感觉如果使用18楼的方案,两边的宽带IP必须是公网IP才得的吧,如果是内网IP也得吗?
端口映射确实是需要公网IP才得的,不过这也是远程连接的一个低成本的方法之一。

大家都知道,因为世界上的公网IP地址紧缺的缘故,所以某国宽带运营商会将宽带接入用户分配给其内部网络任意一个IP地址,然后再统一将数量众多的用户经由一个公网IP进行接入互联网,这样其实对普通上网需求的用户也没什么,但是对想使用远程视频监控,组建VPN连接等等需求的用户影响极大。

网友F:
可以借鉴远程服务器的技术方案,某宝上花钱买花生壳动态域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想要在网络上远程通讯一个PLC,因为远端PLC为服务器端,正如我们访问网站一样,首先得有一个目标地址,即,必须先得到PLC所在的IP。

而静态IP极其昂贵,一般的ADSL上网,都是由电信联通移动分配的动态IP。

一般的,PLC都是接入局域网,然后通过路由器接到广域网(互联网)中。
当我们某一时刻,想监控访问远端的PLC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找到PLC所在的局域网(路由器)的公网IP。

因为这个公网IP是动态随机分配的,一重启路由器就会变,最省钱的办法,是叫客户百度“本机IP”,如下图所示:

如果客户不想这么做,可以购买一个动态域名(花生壳),把这个动态域名跟PLC所在的路由器绑定,然后通过互联网DNS服务,也可以得到本机IP,但这个要花钱,而且IP解析存在一定的滞后,有可能会得到的是滞后的错误IP。

上位机端的IP,不需要公网IP,因为上位机是做客户端,由它发起TCP三次握手,他会自动把本机IP地址放到报文中。

得到IP是第一步,然后要做端口映射。一个路由器下面,接了多台设备、多个PLC,通过端口来做区分。
矩形PLC,集成了标准的Modbus tcp 服务器/客户端 协议,而Modbus协议的端口,是502,因此,在路由器里得建立一个表(端口映射):即把含端口502的报文,自动转发到PLC所在的IP地址。

网友G:
我记得看过程子华三菱PLC的MODEN猫。。。远程连接的内容!!!

MODEN好像是通过电话线来实现的。。。

网友H:
花生壳,免费的。

楼主:
谢谢,这个还是要客户那里提供主机哦,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如果这种功能能集成在PLC扩展模块上就好了,我的电脑直接访问PLC,利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