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比如说4.352,那用什么办法把4存入寄存器352存入寄存器。
或者说能计算10的4.352次方也行。PLC应该没有次方计算公式吧?

网友A:
通过LN,EXP指令的组合运用,plc具有次方运算能力。

网友B:
小数点前的部分转成整数就可以了,小数点后的部分可以同时扩大1000倍后减掉整数部分。

4.352 转成整数就是 4 ,然后同时乘1000再减 4.352*1000-4*1000=4352-4000=352

这样就分别得到 4 与 352 分开的两个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前的部分转成整数就可以了,小数点后的部分可以同时扩大1000倍后减掉整数部分。

4.352 转成整数就是 4 ,然后同时乘1000再减 4.352*1000-4*1000=4352-4000=352

这样就分别得到 4 与 352 分开的两个数了

脑瓜真好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前的部分转成整数就可以了,小数点后的部分可以同时扩大1000倍后减掉整数部分。

4.352 转成整数就是 4 ,然后同时乘1000再减 4.352*1000-4*1000=4352-4000=352

这样就分别得到 4 与 352 分开的两个数了
这个方法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数点前的部分转成整数就可以了,小数点后的部分可以同时扩大1000倍后减掉整数部分。

4.352 转成整数就是 4 ,然后同时乘1000再减 4.352*1000-4*1000=4352-4000=352

这样就分别得到 4 与 352 分开的两个数了
挺牛的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