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7):
我从别人那是拷贝了一些资料,却不知道怎样打开,有BAK,FP,PDF,V28,AAb,Af6,GPS,GPJ,C64,PDW,LST等文件,虽然查看一些资料,但由于电脑知识缺乏,没能搞懂,请教大师们像我应该如何学习这些跟电脑有关的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A:
PDF是常见的文件格式,(部分)或者可查后缀名获取有关信息。

网友B:
这个网络搜索一下来的更快吧。

网友C:
安装对应的软件才可以打开

网友D:
貌似就一个pdf是资料,下载个PDF阅读器就可以阅读。
bak应该是个自动备份文件

网友E:
4楼正解、其他的百度吧,得用相应的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F:
在网上找找吧。

网友G:
呵呵,fp是松下程序的后缀,gps和gpj是三菱GX develop程序的后缀,其它的不太清楚,都要装软件才打得开的,楼主可以自己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H:
看后缀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