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深川两台75G/93P机器因电压问题,带载后15HZ左右报直流电压低,检测直流电压带载时掉到300多伏,打开机器发现一台接触器部位烧坏,保险严重变色,估计带载时可能烧红了,更换接触器保险正常。另一台打开看接触器触点完好,带载实验发现接触压降很大,拆开接触器线圈看受伤,估计造成触点吸合不劳造成压降,换接触器后带载50A电流,直流电源534降到519V,基本正常。直流保险两只铭牌都掉了,看不到参数。90G/110P的机器是两只250A的,75G/93P的只有一只保险,不知多大的,那位知道的能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用400A左右的应该就可以

楼主:
问了下朋友,说是350A的

网友B:
300A水泵,250A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