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三菱伺服驱动器参数列表里有很多制造商设置的参数,这些参数都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功能呢?有高人研究过没?

网友A:
你不会试试   我只知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试试   我只知道一点
你知道的那一点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没有天天玩的谁会记得这么多,现在接触的产品太多了,了解基本功能就行,一理通百理融

网友C:
呵呵,那些默认的,不用修改的参数没动过,调试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就像指令集一样,不需要全部记住,你需要知道有哪些功能指令,怎么用,用的时候去查找就可以了

网友D:
那有能全部记住的。

楼主:
除了一楼好像都没看懂贴子的意思!!!

网友E:
我也想知道,换了一个新伺服器没动作还报警。

网友F(2015-08-07):
俺们就是变频器几个需要调的参数会记得住,三菱的伺服很多参数都是用默认的还没去想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