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一台达380V2.2KW变频器无论空载或带载,均随机报出HPF1(控制器保护线路异常)或GFF(接地保护线路动作)故障。检测各路电压正常(滤波电容已全部换新),变频器自身显示直流母线电压和电流也正常。束手无策,请求各位大师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或放大电路有问题。测运放输出电压。

网友B:
以前修过一台台达的变频器,故障代码记不清了。也是一开机就跳故障代码。最后更换一相电流检测霍尔,用万用表测量有故障霍尔和其他两只不一样,不接负载就有输出。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是开机就跳故障,这台是随机跳,毫无规律。有时可连续工作几天……,有时频繁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C:
如果不能复位好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随时可复位啊

网友D:
换霍尔试试,不然可能主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我目前没有其他主板和霍尔,再者拆霍尔就必须先拆掉模块。有顾虑,恐怕把模块拆坏……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但是不一定有效,把三个霍尔的四个脚中的第一个脚和第二个脚短接,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拆一个短接两个,这样一个一个试试,不短接哪个霍尔报警说明霍尔有问题,有可能还不止一个,当然了,前提是短接后正常不报警,如果报警那就不行了

网友E:
传感器的可能性大一些,或者排线接触不良,可能的原因很多的慢慢查,最好拆掉模块,许多故障你只有拆了,也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都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只好拼一把了……

网友C: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我前几天也是修同样机器报HPF、4不能复位,先测霍尔正常,测U1的1,7,14角均为5v,Mcu芯片75,91,92,93角电压正常,再测u6的10角4.7v,11角2.7v,13角1v,正常是5v,判断u6坏型号为LM239更换后故障排除,HPF,1的话还要查一下U2和U4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师指点,此机尚未修复。这台变频器故障随机出现,毫无规律,并且可复位。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