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有熟悉的大师吗

楼主(2015-07-08):
型号是 sanki p111 怎么用反射光纤来控制它的停止和启动?不靠plc

网友A:
如果你想用PLC控制也可以啊,把振动盘控制器上的信号线剪断接到继电器上,PLC控制继电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用PLC控制也可以啊,把振动盘控制器上的信号线剪断接到继电器上,PLC控制继电器就好!
就是不想用plc控制,想用反射光纤直接控制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接线

网友B:
光纤传感器有开关量输出的,中间加一个继电器隔离,用继电器触点控制震动控制器的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看错了,那就更简单,最上面4个接线头,用万用表量下电源+电源-是DC24V的还是多少,2线式反射光纤的话,一端接电源+,一端接信号+就好,看你拍的照片上就有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那就更简单,最上面4个接线头,用万用表量下电源+电源-是DC24V的还是多少,2线式反射光纤的话,一端接电源+,一端接信号+就好,看你拍的照片上就有接啊!
那样子接不行,控制不了,用的光纤是两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传感器有开关量输出的,中间加一个继电器隔离,用继电器触点控制震动控制器的信号。
这样说还是要用plc

网友C:
这是不要PLC的,直接可以控制开停。接一个二线传感器,一般做振盘的都会配上,一根接信号电源,一根接到信号+就可以了。然后开启停时间和振动频率按上下键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传感器有开关量输出的,中间加一个继电器隔离,用继电器触点控制震动控制器的信号。
这样说还是要用plc
这怎么就用PLC了呢?

网友D:
用pnp的传感器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型号是 sanki p111  怎么用反射光纤来控制它的停止和启动?不靠plc
按图上接线要求光纤放大器是源极输出,也就是PNP输出。一般光纤放大器可以任意输出的,通过拨码开关选择。目测你这个控制器可以调整接线,NPN输出也可以用。

网友F:
楼上说的是,你这个pnp和npn都可以用呀。

网友G:
什么东西啊 ,,第一次见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现在的振动盘直振上有没有接对射光电,或者其他传感器?

网友H:
好像两根线就搞定了 都是电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两根线就搞定了 都是电工处理的
我用的是三根线的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型号是 sanki p111  怎么用反射光纤来控制它的停止和启动?不靠plc
按图上接线要求光纤放大器是源极输出,也就是PNP输出。一般光纤放大器可以任意输出的,通过拨码开关选择。目测你这个控制器可以调整接线,NPN输出也可以用。
有npn pnp的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振动盘直振上有没有接对射光电,或者其他传感器?
有接反射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东西啊 ,,第一次见啊
振动器。。送料的

网友G:
没见过啊,,我们都是振动筛都是普通电机

网友I:
现在都用光纤控制了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网友J:
把光纠的信号线接到启动 上 就可以了 常开常闭 你可以设

网友A:
回复 楼主:
1、直震上的传感器是控制圆振启停的,如果你想控制圆振,那么你只要控制直震就可以了
2、直震控制器上有没有接线?
3、圆振控制器上怎么接,直震控制器上就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