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如题,当我设备有故障时,比如限位不到位传感器无信号,设备停止。怎么判断限位是正常断开还是非正常的不到位呢?

网友A:
呵呵,我一般是定时,假如我动作执行2S感应器亮,那么我可以定时动作执行3s钟感应器还不亮的话就报警,感应器异常,未到位,可以参考这种模式

楼主: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感觉这样不太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感觉这样不太准确,我打算做一个复位判断,复位以后不到位就报警,但是不是实时的报警

网友B:
我一的用记数器。

网友C:
报警功能根据设备运行条件及设计者的个性,没有统一模式,尽量人性化的理念思维方式就好

网友D:
不要太复杂就好啊

网友E:
把限位和感应器作为条件,来启发报警,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就报警!一般限位开关接常闭
正常到位,限位断开,传感器有感应!正常
非正常到位,限位未断开,传感器有感应!缺限位条件,设备报警,停机
未到位,限位断线,传感器无感应!缺传感器条件,设备报警,停机(这个也算非正常不到位)

网友F:
楼主,应该用开关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加上定时器进行控制。

网友G:
气缸的顺序动作控制程序中,我也是用的计时3秒、如果气缸到位,并且磁性开关指示灯正常亮就不会提示报警 ,如果3秒或者设定的时间内没到位或是磁性开关有问题就会在触摸屏上提示报警,并显示信息。

网友H:
1、加装超位检测,就是正常检测失效超位检测动作从而判定正常检测异常‘
2、运转超时未到位判定检测开关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常和非正常怎么定义区分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