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请教下各位大神,ACS800 AGDR71C驱动板上0603点电容容值都是多大的,小弟维修板子要换几个电容,不知道电容值。

网友A:
一般没有人去关心这么小的贴片电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小电容掉了,不知道电容值多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特殊部位大致来一个补上

网友C:
我也没注意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