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有台ACS800-104--0050-3,是直流530V供电的,送修故障是长时间工作报3210(直流过压),测大电容正常,装好后空载试机,本地控制频率为10HZ,启动后几秒,测量有输出,开关电源处音调逐渐变高,高到某处声音消失,同时黑屏,1秒后屏幕恢复显示,报panel loss,白思不得其解,板上主要元件无损坏痕迹,电源部分的元件都补焊过,还是依旧,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还望提些建议,多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或者是负载有过载的故障,重点查驱动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会好好查查

网友B:
谢谢一楼,我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