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最近我们公司为了测试出口产品需要配一套变频变压电源,测试产品为组合式空压机,电源需要能测试一台由6台5.5KW电机组成的空压机,启动方式为带负载按顺序间隔2~3秒启动,停止也是按顺序停止的,由于电压不相同,所以不能切换成工频。
   我的思路是一台90KW变频器接滤波电抗器,再接个200kva调压器组成变频变压电源,调压器的选择按5台正常运行电流加第6台的启动电流来算,启动电流按7倍额定电流,算出来200V5.5KW在这个工程的电流大概270A,调压器容量按电压*电流*1.732*2来算,差不多200kva。变频器的选择按调压器输入电流,200V时电流270A,380V输入端的电流150A左右,功率差不多75KW,放大一级也就是90KW。
   问题来了,我需要配什么类型的变频器?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变频器品牌的技术支持啊什么的,大多数我问了之后就没动静了,有几个回复了,但给的回复都不理想。这时,一个在西北专门针对非标电源中使用变频器项目多年研究的前辈在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告诉我,我这项目无法用变频器实现,在启动后面几台电机的时候接触器打火会烧毁变频器IGBT。。。
   我在这里向各位变频器行业的精英前辈们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问题吗,我这变频变压电源能不能搞起来?有些啰嗦,但急切求救!望各位大大们帮小弟解惑!

网友A:
有专门做变频电源的,不是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老板想省钱,叫我配个变频器和调压器。。
而且按照那个变频器工程师的意思,好像所有变频的都不适用我这情况的样子。。

楼主:
木有人回唉...

网友B:
请问需要测试的那6台空压机,额定电压是多少?
我记得变频器菜单里有输出电压,基准频率 几个参数,通过调整以适应不同电压和频率的电动机,我用过120v,400hz电机,可以通过变频器菜单自己设定输出电压和频率。
那个调压器应该不需要。
电动机2-3秒依次启动的问题,可通过交流接触器依次控制,对变频器应该没有影响,变频恒压供水都是这种控制方式。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6台电机电压有可能是120~480V中的一个,变频器好像可以调小不能调大吧,所以调压器省不了吧?
变频器输出50/60HZ的时候连续启动6个电机,都是接触器控制,真的没问题吗?有些工程师说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不能吸合或者断开唉

网友C:
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变频器集中供电呢?可不可以考虑公用一个调压器,用6个变频器对应各自的电机,控制变频器的运转端子,这样岂不更好控制。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连续启动6台电机,其中第一台不用接接触器,直接接电机(防止变频器空载保护)23456台,通过接触器依次并联接入变频器。从技术层面考虑,应该没有问题。楼主可以百度变频恒压供水电路。
如果电机是120v--480v的话,可以定制大功率调压器,输入380v输出调到电机额定电压使用。60hz电机接到50hz,完全可以。变频器可以省掉。
反过来如果在变频器后面加装调压器,可能会适得其反,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不是纯净的50hz或者60hz,还有很多高频谐波分量,会导致调压器铁心涡流增大导致发热,对调压器要求较高。

网友D:
1拖好台电机谁说不可让,电机用接触器启动就可以了,只是变频有些参数要修改,变频要留足够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我们的产品是6台电机为一个整体的组合式空压机,如果我用6台变频器的话我在测试的时候还要改控制了,测试完了又要改回去,这样就不一定能准确的测试我的产品的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们生产空压机,而且是组合式空压机,不是买回来非国内电网的进口空压机,50HZ时转速比60HZ低,测试出口空压机时,如果只用50HZ的电源供电,那有些问题就测试不出来了,比如说排气量啊什么的;作为一整台空压机,我测试的时候自然是要直接接空压机的电源端,而不能够把6台电机直接接到变频器上;恒压供水跟我这情况完全不同了,恒压供水是一台电机加到50HZ后变频器让电机自由停止,在变频器无输出时才断开该泵的变频器端接触器,吸合工频接触器,然后吸合下一台泵的变频器端接触器之后变频器才开始输出,而我这情况是在变频器输出60HZ时启动或者断开接触器了

楼主:
是变频器方面的工程师说的,说接触器动作时打火的话会烧毁变频器的IGBT,我也问过我选大一点的变频器能不能解决这问题,有一个说不是变频器大小的问题,也有几个说是可以用的,目前我咨询变频器经销商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直接没回复了。。也问到有些人说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E:
用PLC控制6台变频器顺序起停,安全可靠,能满足测试要求。成本不算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这的产品是组合式空压机,不是6台空压机,如果用6台变频器分别控制6台电机,我还要拆钣金拆线接线,而且如果是高电压比如440V啊480V的还不能用,还不能试空压机的控制器有没有问题啊什么的

楼主:
这是两机组的图,6机组只是并联6个电机,我测试他只能接在电源端,而不能分别接里面直接接电机

网友F:
如果说交流接触器是个问题,就用固态继电器。
问题来了,是否有用在变频器输出端的固态继电器??

如果以上问题没法解决,那么就保留原方案的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F:
见到控制图纸,多说一句,如果真要这个方案,你的这个直接启动,改变成星三角启动吧,保护好系统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5.5KW的电机,没必要星三角吧,而且6台电机...可不是简单的增加12个接触器的成本的事情,光增加12个接触器的成本老板就不会高兴了,而且这么小小的一改动整个技术部就又要忙好久了,多12个接触器的空间,等于整台空压机要加大。为了买一台变频器来测试他而要把他改复杂了,关键是这还存在变频器可能会坏的不确定因素,那肯定行不通啊

网友G:
对题目有点不明白,6台电机分时启动?那启动第一台后,是断掉第一台的电机电源,再去启动第二台电机吗?以此类推?第一台就失去动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我表达的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不同时启动,但是启动后是同时运行的,就是第一台开始启动2~3秒后第二台开始启动,但第一台不停止,依此类推,在停止的时候也是第一台开始停止2~3秒后第二台开始停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达的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不同时启动,但是启动后是同时运行的,就是第一台开始启动2~3秒后第二台开始启动,但第一台不停止,依此类推,在停止的时候也是第一台开始停止2~3秒后第二台开始停止
你的意思是在变频器输出端依次增加负载???有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我变频器相当于是电源,输出直接设置成50/60HZ,然后经过调压器调成我的产品需要的电压,比如120V、220V、480V什么的,作为我的产品的测试电源,要求能测我的6台机组组成的一台空压机,这台空压机的运行方式是6台电机带负载按顺序间隔2~3秒启动的,就是压力低于6KG时第一台启动,过2~3秒还低于6KG启动第二台,依此类推,压力高于7.5KG时停止第一台,过2~3秒还高于7.5KG就停止第二台,依此类推。
变频器真的不能这样用吗?我问到好多变频器的技术员都说会烧变频器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我变频器相当于是电源,输出直接设置成50/60HZ,然后经过调压器调成我的产品需要的电压,比如120V、220V、480V什么的,作为我的产品的测试电源,要求能测我的6台机组组成的一台空压机,这台空压机的运行方式是6台电机带负载按顺序间隔2~3秒启动的,就是压力低于6KG时第一台启动,过2~3秒还低于6KG启动第二台,依此类推,压力高于7.5KG时停止第一台,过2~3秒还高于7.5KG就停止第二台,依此类推。
变频器真的不能这样用吗?我问到好多变频器的技术员都说会烧变频器唉
你这个空压机有详细点的工艺参数吗?如总装机容量,单机容量?空压机这样控制预计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这空压机是涡旋无油空压机,仿日立的,好像是国内涡旋无油空压机里机头5.5KW中独此一家。
机头排气量额定0.6立方每分钟,额定压力0.75KG,由于机头定死了,如果需要增加排气量就得增加机组,也就是多个机组并联起来。这样控制主要就是因为机头就这么大,不像螺杆机啊活塞机什么的再大的机头也有。

网友H:
工频启动运行不可以吗?120V、220V、480V为什么设计这么多工作电压,产品是要出口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固定的若干KW左右的三相电阻器,是可以在输出端进行切换负载的。
    小功率变频器应用于车床上面有过成功案例,是前几年电子报的其中一期(不记得是哪一年),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固定的假负载,然后用接触器切换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主要是要测试出口产品用,国外不是有60HZ的嘛,如果用工频的话转速变慢了,那样会导致排气量、震动烈度、噪音等一些数据变小,无法保证在60HZ时能达到合格的指标唉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不是切换电机啊,我实际上相当于变频器启动到50/60HZ后开始一个电机一个电机的加负载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变频器输出端不可以空置,否则会炸变频。因此,接一个假负载避免这个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固定的若干KW左右的三相电阻器,是可以在输出端进行切换负载的。
    小功率变频器应用于车床上面有过成功案例,是前几年电子报的其中一期(不记得是哪一年),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固定的假负载,然后用接触器切换电机。
楼主这方案算大功率的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第一台启动以后,不停止,在工频下运行,然后接着第二台启动...,用一个变频器做6台电机的循环?这不可能吧?

电机怎么能在变频器的驱动下,工频启动呢?变频器就崩了。电机工频启动的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6-7倍呢。太大了。肯定没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启动时6~7倍电流的问题已经考虑进去了,变频器选的90KW带6台5.5KW电机,如果光启动电流的问题应该是够了,5台正常运行电流加第6台的7倍电流也就12倍额定电流,也就是说最大电流的时候大概是70KW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成本呢?90kW的变频器和6台5.5kW的变频器相比,后者会比他更便宜吧?

另外,你这种6台电机分时直起的方案,还有一个比较讨厌的问题,就是每台电机的保护需要自己单独考虑,变频器无法保护电机了。因为他的电流要考虑到启动电流,所以,正常状态下,每台电机的电流保护无法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是产品,变频器是用来测试这个产品用的,既然是产品当然有自己每一个电机的保护了,变频器不是用来做保护用的,唯一作用就是把频率改变成60HZ,是给整个空压机当电源用的,你有见过测试一台设备,电源给每一个部件单独供电的吗?

没看仔细这个贴吧!

网友J:
简单问题不要复杂化,很多变频设备都是一拖一的。

网友K:
变频器不能当变频电源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不是复杂化,而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们老板的朋友厂里有在用,就是比较小

网友G:
回复 楼主:
呵呵,有点看明白了。用变频器做电源使用。那问题来了,变频器的输出仅仅是带6台电机吗?如果是,只要考虑了闭合电机时的电流过载倍数,可以试一试。但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构。如果是我来做,我绝不会考虑用这个方案。既花了钱,对变频器的不良危害还存在。用着心里也不踏实。

其实如果就是6台电机轮循启动和停止,完全可以做一个共直流母线的电源,下面有6台逆变器分别接6台空压机负载,只要针对6台逆变器做间隔启动和停止,即可达到实验设备的工艺要求了,其优点是,没有接触器的触点开关,都是软启动和软关断。价格未必会高一一台大变频器的价格。

另外,变频器真的不能当电源使用吗?未必。在变频器输出,接一个功率相等的自耦变压器,就是一个非标频率的交流电源。而变频器直接输出,是不能作为交流电源的。加一个自耦或互耦变压器,就是一个交流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交流接触器肯定有的,那是产品里面的控制元件,我测试产品如果把控制部分都改了,那肯定不行。

我本来的方案是90KW变频器+90KW电抗器+200KVA调压器,我前天方案交上去并注明说变频器有可能会存在烧IGBT的隐患,然后老板昨天就联系了一个卖变频器的,带了一台37KW的变频器过来,昨天接了4台电机空载启动的试了一下就走了,试的时候卖的人说了一句带动起来非常轻松。。他说好一点的变频器就不会出现接触器吸合和断开的时候烧IGBT的问题。。既然是老板自己联系来的,那就试吧,反正烧了也不关我事,至少我有提变频器隐患!

网友G:
由此,针对楼主的问题:

第一,如果把一个大变频器是作为一个非标频率的电源使用,那么,它的输出不应该是去直接接电源的负载,而是应该在变频器的输出加一个自耦或互耦变压器(与电源输出的频率要一致,比如,满足60Hz频率);

第二,如果变频器的负载就是电机,那用相同功率的逆变器来对应,也是可以的。在这里,逆变器不是作为电源,而是作为电机的专用驱动器。

楼主:
我们老板可能现在资金比较紧张吧,昨天又说6机组不一定会有人订,就先小一点的用用,还说如果到时候真有订单了让卖变频器的换一台大的变频器就是了,人家现在是没说不能换,但是用了一段时间都旧了,还能换吗?很怀疑唉。

网友G:
嗯,你的担心是很必要的。这么干,确有安全隐患。但既然如此,就围观吧。也能长点见识。嘻嘻

楼主(2015-08-07):
回复 网友G:
还是出问题了,工人测试的时候把空压机电源端接变频器输出端,结果烧了两个指示灯和一个相序继电器,我发现后跟他们说要先把那些东西拆掉才行,隔天老板跑来骂我,说这样的话他买变频器有什么用,我说我之前就说过变频器有隐患的,之前拉去他朋友那也是先拆掉再把电接上去的,检测相续和电机转向都是公司里用工频的电测的,然后他没话说,让我打电话给那个卖变频器的

网友G:
如果能有一个结构示图就好了。变频器做电源也没问题的。

网友L:
可不可以理解成变频器的作用只是作为1~6电机的无级调速电源用。启动一台到工频启动后   用接触器切换下一台   类似恒压供水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不切换到工频,到满HZ后还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用变频器当电源的时候就是因为是60HZ的时候,而工频只有50HZ,根本没法切换

楼主:
这次烧了相序继电器和指示灯后问那卖变频器的人,他问了厂家后回复说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加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