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现在闸一直都合不上,灯不闪了,但一直不清楚是什么问题。有北京的电工吗,能上门最好,有偿。

网友A:
线路有漏电吗?

网友B:
将家里的所以电器都断电,有插头的拔下来再试试,问题可能在冰箱、空调、洗衣机。

网友C:
将进线两根线对调一下

网友D:
零线断了和地连接了,查下零线!

网友E:
可参考2楼、3楼的意见;另外,可能线路有问题,找电工检查维修是对的。

网友F:
拆掉出线端看看可以合闸吗?
如果可以就L N交换试试

网友G:
赞同3楼的说法,开关可能是控制的零线,所以关灯后有一闪一闪的现象。

网友H:
是漏电开关吗?有一个复位的按钮按下去,就能合上了,若还是合不上就要查线,有漏电情况

网友I:
漏保动作
摇表查漏电

网友J:
1、是漏电了
2、是没复位
3、是LN调换了

网友K:
八成是零线问题,漏电可能性很大,试试三楼的方法

网友L:
直接换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直接换开关
你就敢确定开关有问题?线路呢?灯闪一般是开关控制零线,也不排除其他问题。

网友N:
我在北京通州区西集镇附近,楼主在什么地方?如果近的话可以帮你,太远的话可能没时间

网友O:
是不是复位按钮没有按进去?

网友P:
我不愿意上门:那些以为在北京买房就是高大上,俺不会去

网友Q:
是漏电开关合不上,还是断路器合不上啊。前者合不上是有漏电的地方,重点检查冰箱,空调,洗衣机带地线的电器,后者合不上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R:
呵呵,感觉楼主不像是干电工的,倒像是就为找个电工今天特意在此论坛注册的。如果是这样,那楼上各位都犯了个错误:楼主没有资格动手做任何操作。所以还是别误导为好。

网友S:
这都搞不定,不是搞电的吧。

网友T:
千奇百怪的故障!!

网友U:
零线漏电,检查用电器电源

网友V:
看来楼主不像是这行的,还是请人吧。

网友W:
还是花钱请个专业的好.

网友X:
楼主肯定不是干这行的,还是去找个懂的人给你搞吧。

网友Y:
我离你太远!不然帮你搞掂。

网友Z:
首先检查一下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看看是哪里漏电了,可以排除法的。

网友AA:
应该是灯的火线没过开关。还有就是线路上有混接的情况?

网友AB:
先拔掉所有插头,然后合闸,如果可以,就是其中一个电器有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折掉开关的出线,然后合闸,如果还是不行,开关坏,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