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固态继电器负载接电热丝,电压为220V,固态不工作时测量R S T 和N 之间的电压均为240V,在正常范围内。当工作后第一个正常,后面两个有控制信号却无电流输出,检查发现 R S T 和N之间的电压由190v~350v来回漂浮。测量电热丝正常无短路、短路现象。更换固态后依然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A:
电压要到240v,偏高了吧?

网友B:
负载和固态继电器没问题,电源就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掉总断路器量输入是正常的,只要一打开就不行~貌似问题在负载侧,都不知道往哪里查了 郁闷

网友C:
单相试呢,情况如何(不知可否单相试);或者,看看N线等,有无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调换空气开关出线之后的三相电源火线的相序试试!怀疑断路器缺相或者空气开关的接触点不良!有备用的空气开关立马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E:
一路一路试

网友F:
首先确认输入,确保没有问题
然后再看看会不会有其他控制造成
所有继电器都有问题吗?

网友G:
零线虚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相试也是只有那几个固态的电压不正常。换新的固态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试过用其他地方的零线 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也想这样试试!谢谢!

网友H:
固态型号一不一样,看下能过多少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规格都是一样的

网友I:
估计是输入电压的问题  有时候用表测量是不准的  加上别的负载试一下

网友J:
更换电热丝吧,估计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K:
后两个的固态控制端信号有问题——如果你强调没问题,你要说清楚怎么么测量和判断的。

比较简单的确定方法是:把第一路,有加热电流的固态,放到第2、3路来测量,如果不正常,说明2、3路控制或电源回路有故障,如果正常,说明原2、3路固态有故障。

网友L:
楼主是做什么设备的,分享下

网友M:
把正常能用哪 路的控制信号和不正常的对换一下,故障还是一样就要往上查开关和接头部分了

网友N:
应该还是发热管星点断线了

网友O:
如果不接N呢?就是 T-S-R 三相星接呢?另外固态继电器最好是380V的。

网友P:
应该是线接触不好

网友Q:
怀疑缺相,或者零线断开。

网友R:
楼主!
三相220V可以不用这样接的。。。

你直接把三个发热丝,星形接法就行了!!!

可以不用零线,三相星接的中间就是中性线N

网友R:
三根发热丝采用星三角里面的星形接法。。。

星形中间与每条相线之间的电压就是220V

网友R:
楼主!参考下图!!!

网友S:
通电,查固态输入侧电压和输出侧电压。
如果输入侧电压不平衡,则是电源侧线路压降问题;如果是输出侧电压不平衡,则确定为固态继电器问题。
另外,还需要查三相电流,因为中心点不接零负载,一旦负载不平衡液同样会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的。

网友T:
零线没接好

网友U:
如果条件允许话,我建议你用星形接法(不接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接N测量三相电压也是不稳定,有一相。

楼主:
回复 网友R:
谢了,试试先

网友V:
现场图上几张。

网友W:
回复 网友O:
也可以用钳流表测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O:
回复 楼主:
不稳定?是波动?还是不一样?三相电流差并不影响三相电压的。当然,差得多要找原因。并加以解决。如果负载是一样的,不应该差很多。除非固态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楼主!
三相220V可以不用这样接的。。。
你直接把三个发热丝,星形接法就行了!!!
可以不用零线,三相星接的中间就是中性线N
星接时中性点接N与不接N效果是有区别的

网友X:
后两个中性点断路或虚接

网友Y:
三相不衡值百分之几,三相负载阻值是否均匀,用电流表测,肯定能测出来

网友Z:
感觉是三相电压之间的相位偏差太大,楼主可以看看。不知楼主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K:
建议楼主星点接零。极端情况下,若星接一相短路而星点不接零,会造成另两相负载电压都变成380——当然,只是极端情况,一相负载短路而没烧毁。

网友AA:
1、固态继电器某路没有开启;
2、负载某路开路;
简单问题简单查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楼主!参考下图!!!

如果只需要一组的加热器工作,傻眼了吧,貌似不能形成回路

网友AC:
有个方法很简单,不知有市场没有成品,将三相电先整流成高压直流,再用380v加热管或两根220v 加热管串联为一组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就不存在三相不均衡问题。

网友AD:
估计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AE:
检查零线。或改变负载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