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风机为7.5KW,15KW,均是单吸离心式风机,采用软启动器启动(分别是ATS22D17Q,ATS22D32Q);风阀执行器运行时间为150s;想请问有经验的工程师是风阀先开启(开启多少s)风机再开启;还是先开风机(多少s),风阀再开启;(因为查了资料,说是风阀全开,风机重载运行,所以才有这个问题,本来个人认为应该先开风阀,后开风机)

网友A:
我之间接触的设备是用大功率风机的,转速先提升到位再打开风阀。开着风阀启动等于风机是带负载启动,较容易过流。具体的你要现场测试下,看看哪种适合你。还有就是看你的启动频率了,是否频繁。

网友B:
先开风机,启动完成后开风门

网友C:
那个能使电流降低位置,就是启动位。

网友D:
风机空载启动
放慢加载负荷
这样好些!

网友E:
你的属于小负荷,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F:
先开风机,再开风阀。

网友G:
先风机后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