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分享一个维修现场,和大家交流交流(20150709)

楼主(2015-07-08):
玻璃机械,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热丝加热玻璃。经常烧固态,还有几次发生火灾。
和大家探讨下在日常生产中该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网友A:
正常工作固态继电器热不热,热了要加散热片,固态继电器过载能力差,电流要放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工作中是有发烫的现象的。

网友B:
1、空间太挤。
2、底座没有散热片?更加没有安装散热风扇对吧,柜顶和柜侧面有风扇或者散热孔吗?
3、一般选择负载的额定电流*10倍的数值作为选型的参数依据。

网友C:
这是钢化炉吗?固态继电器加散热底板,再加强制散热风扇,电流在额定电流的1/3-2/3之间。

网友D:
空间太挤了点,散热片要加上,选型大一号,控制柜加风扇。

网友E:
应该是用了不合格产品,原装是什么牌子?据我所知目前市场大多是假冒货,国产能说的上牌子的也只有欣灵,可欣灵继电器用的元器件还是国产二等器件,除非国产没有。

网友F:
好多线喽。有点挤,

网友G:
首先确认继电器选型是否符合
散热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H:
要加短路保护,加散热风机

网友I:
太挤了吧

网友J:
导线和元件较多,散热空间有限。
关于规格,不知3楼、4楼、5楼说的,哪个更符合,或者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钢化炉。

网友K:
估计是散热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装是FOTEK台湾阳明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这台柜子设计的不合理,元件布局太紧凑了。散热也没做好。

网友L:
看到那多线不会烧糊,太密集

网友M:
这是蜘蛛网吗,怎么没有线槽的吗

网友N:
必须加电柜空调

网友O:
经常坏的应加大或保护做好一点!

网友P:
应该加个风扇帮助散热啊。

网友Q:
加散热风扇

网友R:
固态继电器电流加大一倍使用。

网友S:
固态继电器应该加装散热片

楼主:
目前市面上假货太多了,加上甄别能力不强。导致很多劣质产品流入一线。

网友T:
确实够挤啊,最好固继装到铝散热片上,就是成本有点高,装两个散热扇就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牌子的固态继电器和接近光电传感器温州市场假冒很多,温州瑞安做设备的也很多,看这工艺也不是正规企业做的,正规的固态继电器有专用散热铝座,一字排开用铝型材中心是空的测面装风扇甚至还有温度检测,用欣灵代替要用大一点功率,毕竟它是脱离国标,老百姓用的起物美价廉的产品,固态继电器过载能力很差的注意负载不能短路。

网友U:
散热做好了,可降低故障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子的!

楼主:
找到了几张上次维修的照片~也是固态引起的

网友V:
至少加个散热片吧。

网友W:
配线这个乱呀,电热管坏固态继电器跟着坏,应该加漏电断路器。

网友X:
线太多,维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Y:
我去,这也太密集了吧。需要散热装置,还有隔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