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isco 1290 压力表输入电源哪里接进去啊。接多少V

楼主(2015-07-08):
Dynisco 1290 压力表输入电源哪里接进去啊。接多少V?

网友A:
设备没有说明书吗,上传个说明书看看,或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B:
说明书和接口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和接口图片,
关键是没有说明书和相关资料,第一次碰到

网友B:
酱紫我们很难呢,图片都没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酱紫我们很难呢,图片都没得看
已上图…………

网友C:
没有外壳吗?是谁拆卸出来的呢?厂家只卖电路板吗?
应该是第二张图片的右上角,有开关变压器。

网友D:
第二张图可以看到整流桥,看看线路就知道。至于电压多少看看滤波电容的伏数,如果是耐压300V,一般是220输入吧。

网友B:
这个板子本身看着就像个仪表板,电源看着像第二幅图右上角的位置;还有你的压力表本身供电不就220v么,看它的资料

网友E:
应该是第二图的右上角得两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