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把D1里的H43 和D2里的H5E 一起放进D10中变成H435E 请问该如何写指令

网友A:
直观的方法,不知移位、相加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位移和相加 具体会涉及哪些指令 ,我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A:
比如,将H43左移8位(ROL,二进制位),再与H5E相加。
只是大致如此,应当还有更适合的方法。

网友B:
首先,你的数据是常规数值还是ASC数据,如果是ASC数据,一个寄存器只能储存2位ASC数据,你没法合并!
如果是常规数值,你可以如下指令:
LDI M1000   MOV D1 K2M108
LDI M1000   MOV D2 K2M100
LDI M1000   MOV K4M100 D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厉害 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用数显表采集到电压电流的数据 数显表与PLC通过485通信 传回的数据是二进制浮点数 换成16进制就是 H43 H5E HA8 H04 分别放在四个连续的D寄存器里【其中H43 H5E 表示的是整数位,HA8和H04表示的应该是小数点后面的值】 我想把这组数据变成一个带小数的十进制数放在D寄存器里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 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