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楼主(2015-07-08):
信捷plc怎么置位和复位会同时运行呢?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比如相关程序。

网友B:
楼主是看监控画面光标都一样亮着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上传个截图看看,是不是条件同时触发了

网友D:
今天第一次看到信捷的PLC

网友E:
楼主最好把相关程序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F:
是监控的时候看的输出是吧,我也有观察到这个问题。暂时也没办法解释

网友G:
不可能同时运行的

网友H:
总有先后,不可能同时。

网友I:
SET M0
RST M0
是可以在一个程序里面多次出现的。。。。。。。。。。

楼主(2015-09-25):
回复 网友I:
光标两个都亮,实际没什么影响,亮RST只是等待复位

网友J:
当然会有置位优先和复位优先了,看你程序里面的逻辑顺序了。

网友K:
你程序对照编程手册看看,是否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C:
是有优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