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电机型号Y2-250M-8,需要外接一个编码器读数!一般怎样连接!编码器选型有何要求没???

网友A:
这要看你要把编码器信号给啥设备,是PLC还是伺服驱动器还是变频器,这些设备可以接受哪类编码器信号你就选什么类型的,精度也取决于你的控制。

网友B:
联轴器连接等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信号反馈给变频器!

网友A:
可以根据变频器能接受编码器信号选编码器,可以通过Y系列电机输出轴(双输出)或减速机输出轴选编码器的连接方式,一般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Y系列电机,但应考虑电机散热的问题,精度要求高的最好选交流主轴伺服电机,其自带编码器(注意变频器要能接收编码器信号)。

网友C:
编码器直接反馈给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能反馈给变频器吧~~~表情我也不太懂,还是要反馈给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30kwa驱动一个振动筛!用伺服电机太浪费了吧,成本也高!

网友A:
振动筛要求震动频率很严格吗?还是频率很低?如果都不是那也没必要配编码器,因为你要配编码器的话,变频器就不是一般的普通变频器,应可加编码器控制卡,价格也不菲的。

网友D:
普通电机与编码器连接无关系!与控制电机系统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两个电机转速是750r/min同步转,由于两个电机中间有段距离,所以不方便使用同步带,但又需要同步转,所以需要控制系统,但控制系统的反馈信号应该是从电机输出端反馈回来的吧,所以需要接编码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编码器连接到哪里?编码器要将电机转动位置反馈给控制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