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这句话是在富士G11说明书上读到的,哪位大神懂得,请讲解一下。谢谢。 还有那个直流中间电压怎么看出是否为保护值以上。那个保护值可以通过什么查询吗?小弟急需。

网友A:
中间回路电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直流母线电压),每个变频器都应该有一个监控参数,实时监控,看他到了多少,动作被激活。就是这个动作的阈值。

举例: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故障,一般都是把它设置为800V为保护动作的阈值。你可以在线监控母线电压参数值,看看是不是达到了800V就会激活过电压故障。

网友B:
这个情况,通常在电动机制动减速时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上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在P11中到底那个参数表示直流母线电压呢?请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哇,不好意思,富士变频器的说明书,我手头没有。无法回复。你要是问西门子的变频器我就可以给你查一下了。

网友C:
直流电压只能监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你给个QQ,我发给你。麻烦你看一下。急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过那个报警原因监测吗?

网友D:
富士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