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电机软启动,每天多时间段定时启动;

楼主(2015-07-08):
电机功率22kw,软启动器要和哪些设备配合才可以实现每天多时间段自动启动,遇到节能降耗有点迷糊,恳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

网友A:
加个时间程控器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程控器是智能时间控制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程控器是智能时间控制器么?
当然是智能的。

网友B:
搞个电子定时器,这个有卖的。电子定时器可以定时输出220伏电压,有了定时输出的220伏电压,就可以控制220伏接触器的工作。至少接触器星三角启动和倒顺转工作,这个电工师傅都是会接的。。。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C:
时控开关就可以了,,有10组设置,,够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不需要反转,就是每天需要很多次的启停,然后我画了大概的接线,这样行的通不?还需要哪些配件。

网友D:
这个适合你,你要在什么时间段按通直接拔出就可以,24小小时循环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几个接触器就可以了,还要弄变频器和PLC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像是松下的机械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呢,就是定时器控制接触器,没plc,哈哈

网友E:
没错用个时控器就解决了。

网友F:
时空开关最简单.

网友G:
控制回路图来看,智能控制器只能使电路开启,但不能定时关闭,回路应该再加一个停止的点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改了一下图,看看这样可否实现你所设计的要求

网友H:
楼上的方案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改变一下方案可以节省2个继电器。改动部分见下图(两个方案)

网友I:
16楼的方案很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D:
机械的要是停电了就不准了,还是电子的时控开关稳定些,有16路输入输出,还可以加光控,雨控。

网友K:
现在的定时器好多啊,什么功能的都齐全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到这样的接法,大悟,学习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机的启停没实际接过,考虑的比较简单,感谢帮助,学习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客气,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