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各位亲,有个小活,需要在 一个汽车内安装一个 FX 系列 16 MR 的小PLC 控制内上元件的动作,现在不知道车内 12V 电源如何使用在 PLC 上,还有小柜子内的 一些小继电器上 ?

  这个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如使用 12V 逆变到 220VAC 需要多大功率?

  求高手快出来解说 一下 !谢谢!

网友A:
车上有没有24V电源?你可以买直流供电的那种FX3U

网友B:
用个车载逆变器就行了;
功率很小的,几十W的车载逆变器就足够了;

网友C:
楼主没有解释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汽车,比如说小轿车,只有12伏特的直流电源,但是大型的卡车,是有两个或者多个车载电瓶的,哪个找24伏特的直流电源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D:
还是用24v直流输入plc吧,12v升压斩波24v的价低于那个12v转交流220v逆变器,又安全。

网友E:
升压方便,

楼主:
 是小电动汽车,12 V  汽车电瓶供电,还有这个电瓶充一次电能使用PLC 和 几个继电器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F:
用车载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