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三菱MR-J4-70A伺服控制器报警,报警代码ALE9.1 报警原因是什么?

网友A:
E9是主电路OFF,如果你外部电路没问题,那就是驱动器内部主电路那部分出了问题,这个要拿去打开维修了。

网友B:
主电源OFF

网友C:
主电路不通,拿万用表测一下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