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如何通过wifii实现PC和PLC的通信?

网友A:
欧姆龙有专用的无线路由器,不知道普通的怎么连接.

网友B:
不同品牌有不同的做法,PRO-FICE的HMI有专门的APP可以直接组态,具体没用过,西门子的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访问,如果要通讯的话方法更多了,具体没试过,不过我记得PORTAL里面有TCP和UDP的块,可以研究下

网友C:
市面上好像有RS485转WIFI的通讯模块销售,PC上加装RS232转RS485适配器之后,可以考虑使用这一转接方案。

网友D:
方法很多了,比如西门子可以直接通过浏览器访问。

网友E:
用转换器是不是知名品牌的都支持?还没这样用过,哪 天搞一个来试试

网友F:
别的不知道,如果是西门子的那就很简单了,plc带网口的话直接连接无线路由器,然后PC无线连接路由无线就搞定了,调试的实话一般就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