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下面的这个PLC程序是松下的,不过这与什么品牌没有什么关系,看懂了这是个可以参考的经典,看不懂只不过是一个梯形图。

网友A:
楼主解释下吧!谢谢了!

网友B:
吴工,这应该是模拟量的范本程序吧,松下的不是太熟悉,大致知道wx和wy是模拟量的指令

网友C:
非也,W为字元件,是以X10开头的16位组合位元件。那么多数据传送和比较指令,没猜错的话是个类似自动攻丝机的部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