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8):
小弟遇到一问题,公司一设备上用的是图尔克BS18系列光电开关,现在不明白光电开关所谓的输出方式的NPN和PNP,以及常开常闭,请大家帮忙,这些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A:
常开常闭顾名思义呀,常时候打开,有信号关闭,常闭相反,没信号的时候闭合,有信号就断开。npn和pnp就是高低电平,共24v还是共0v,这些基础的东西多看看吧,百度上面很多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pn和pnp就是高低电平,共24v还是共0v"比较笨还是不懂这句话,我把图纸上传了

网友A:
图纸都这么清晰了,你还看不懂?看下两者的区别

网友B:
 好清楚得说明啊  ,,BN棕色电源正极   BU蓝色电源负极  BK黑色常开点输出接负载正极  WH 白色常闭点输出接负载正极,  清楚了吧

网友C:
简单理解就是黑白颜色的那两根线出来的信号是+还是—,PNP的就是+。NPN的就是—。

楼主:
为什么叫做NPN和PNP呢,是不是内置三极管有关啊?有没有内部图啊

网友D:
把PLC作为负载,以接近开关为对象,若信号从开关流出,向PLC流入,则为PNP型接法,反之,NPN。

网友E:
PNP是给高电位输出有效,常开常闭看工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