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DMUL D160(长度设定) D180 D165(长度设定2)     DDIV  D165(长度设定2) D185 D25(实际长度脉冲)  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伺服或是步进马达的一个换算吧,32位的一个乘法和除法指令,有对应的长度和实际所需要走的脉冲数

网友B:
做对应的运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