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各位,我单位三台水泵电机额定功率132Kw 额定电流241A,用水高峰时频率接近50Hz电流260A。长时间工作对电机有什么危害

网友A:
问题应该不大,注意观察电机温度,还有运行时的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B:
只是高峰时超电流,并且未超150%,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长时间过载,温升升高,然后绝缘加速老化,最后烧电机

网友D:
注意电机温度

网友E:
可以,电流没有超出10%,影响不大,水泵一般都是这样比较重载工作,用得比较充分

网友F:
长时间都是电流这么大的话注意电机的温升;温度在正常范围内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G:
温度高啊,,时间长了后电机就烧了 啊

网友H:
过载运行了,过载不多,1.07倍,属于满功率连续运行。电机温度会比较高。电机加速老化。仅此。

网友I:
超流意思过载运行了?对电机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J:
要看输入 变频器的电流是多少。
只看输出,不能说明什么的,各变频器控制方案不同的。

楼主:
各位师傅:听各位这么讲问题不大,电机是F级绝缘。实测环境温度31℃,电机温度稳定70℃左右。每天1到2小时过载

网友K:
个人观点:到接近50HZ运行时,应试切掉变频、工频旁路运行。电机实际运行电流或可降低,实际运行温度也或可降低,实际运行总能耗也或可降低。若工频运行电流仍过大,微调阀门即可

网友L:
水平都不低啊。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

网友M: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