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PT100温度传感器如何接线 3线(白 红 红)是否分正负极

网友A:
热电阻不分正负极

网友B:
pt100无正负极,

网友C:
不分正负,要看你的变送器是几线的,2线的一根白一根红随便接,3线的有两个连一起的接2个红,另一个接白

网友D:
若只有两接线端,两根并联接入一端
若有三个或四个接线端,一般A是一端,后是一端

网友E:
不能随便接。

网友F:
接错会显示负数,比如加热时候数字会变小,可以通电接,看显示是否正确

网友G:
对应温控器的接线图接

网友H:
这个2根红色的其中一根是补偿导线,看具体连接端子要求是(三线,还是四线)。

网友I:
手头没接线图吗?百度看下有没有。

网友J:
不能随便接,+是正,—是负,接错了温控表会显示负值,另温控表上要把热电偶的设置设置成一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能随便接,+是正,—是负,接错了温控表会显示负值,另温控表上要把热电偶的设置设置成一至。
 已经说了是热电阻了,,你还说热电偶,,哥看清楚一点啊  ,

网友L:
先测下线,2根红线应该是相通的,手握探头红白线阻值能起变化,看样子白的接正。

网友M:
简单,红的和白的分开就行了,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N:
看温控器说明书接,有的还要设置相应参数。

网友O:
这个只要红白不混
随便接,试也试出来了!

网友P:
热电阻没有极性。所以两个颜色代表热电阻两个端子,第三颗线与同色并接即可,是补偿导线。

网友Q:
热电阻没有极性,24电源,正接白,负接红,补偿导线,在pt100热电阻,红红已经短接好了,一般热电阻上会标注正负号的,楼主肯定没仔细看,也没有上万用表,这个问题,动动手,基本就能判断出来的

网友Q:
热电阻没有极性,24电源,正接白,负接红,补偿导线,在pt100热电阻,红红已经短接好了,一般热电阻上会标注正负号的,楼主肯定没仔细看,也没有上万用表,这个问题,动动手,接错不会烧,只要不接错电压,基本就能判断出来的

网友R(2015-12-30):
方法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量任意两根,导通为同一端,不导通为另一端。三线制是为了更精确的测量。

网友S:
没有正负, 看下你的仪表是几线制的,两线制的:白色接一个端子,红色的拧一起接到另一个端子。三线制的,如果是A,B,B端子,那白色接A,两根红色分别接B就行。

网友T:
用万用表测下这三根线之间的电阻值,应该是白色和两根红色之间有电阻值,两根红色之间无电阻值。接线的时候,对照温度变送器的接线端子,上面有两个端子短接的画法则接两根红色线,另外一根则接白色。这个我接过的,给你说的都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