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400

楼主(2015-07-09):
plc柜中继电器什么作用,是输出模块连接继电器,继电器在控制现场设备吗

网友A:
继电器再接接触器 阀等

网友B:
差不多,但不全是这样。

网友C:
楼主可以理解为中间继电器为功率续接作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一些电磁阀,线圈等。同样也能起到隔离作用,外线短路不会损害plc内部继电器触电。

网友D:
是这样的,中继起到中间转换的作用,也可以弱电控制强电,有保护功能

网友E: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F:
也起到隔离作用,一般PLC输出为24伏。加中继控制220或380

网友G:
了解了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就明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