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5-07-09):
一个电机 一个时间继电器 一个单向阀  中间继电器  接点压力表。运行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一个启动。停止。手动下降按钮
要求 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得电,油缸下降,到达压力上限,电机停止并开始计时,如果压力达到下限,自动补压。计时时间到电机启动 开始泄压,油缸上升。停止完成。 中间要加一个停止按钮。 求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A:
你这怎么和压滤机动作这么像呢。

网友B:
不知是干什么的液压设备,但单向阀是液控的,电控的也有但必须要有中间过度器件,你这么笼统地说,不好理解。也就不好帮你了。

网友C:
停止按钮加在哪个动作点?

网友D:
自己慢慢画,别人给你的调试你也麻烦,再不行花钱请外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按停止 所有动作都停止
可以加在启动按钮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刮边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吧。。。。。。。。。。

网友E:
呵呵,接线图什么都帮你搞定了,以后遇到你还是不会

网友F:
看你的逻辑,,时间继电器好像是多余的东西,,没什么用啊  ,,泄压阀得动作条件是电机启动,,要个时间继电器有毛得用啊 ,,停止按钮和原停止按钮串连就是了,还求图,,你干什么的啊,,这还求图,我吐你

网友G:
出个工艺要求,重新设计下,你这么说都晕了。

网友H:
居然有人求接线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逻辑,,时间继电器好像是多余的东西,,没什么用啊  ,,泄压阀得动作条件是电机启动,,要个时间继电器有毛得用啊 ,,停止按钮和原停止按钮串连就是了,还求图,,你干什么的啊,,这还求图,我吐你
本来说得好好的,末尾却画蛇添足,多了不相干几个字的组合,显得有点不适合了——论坛提倡文明用语。

回楼主:
如果是在用的设备,他人不一定有图纸,有图纸也不一定完全符合;若重新画,也不一定恰好相同。
若是新制作的,正好是一个练习机会,可以参照类似的电路图;另外,可能要求的是原理图。

楼主准备自己画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