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用CJ1MCPU13-ETN和CJ1W-AD081-V1(单元号0)对八个压力测点信号(4-20mA,-0.1~1.6Mpa)进行检测,该如何编写程序,尝试多次都没成功,请高手指教

网友A:
cj模块地址与你安装的位置不同而不同  你可以咨询欧姆龙在线客服

网友B:
楼上瞎扯。
楼主 先用软件设置一下么快,重启,到响应数据区,看数据是不是随着输入变化,有变化就剩软件程序啦。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进行到哪一步,我猜测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1、cj系列的每个通道都有使能,要编程时要注意开启
2、模块的拨码开关检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