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无正文)

网友A:
敢不敢再来张正面图

网友B:
同楼上,既然都求了,提供的信息也要尽量全面些。控制冷机的吗???

网友C:
没有就买新得啊 啊

网友D:
看图纸换个估计没什么太复杂吧!
显示设置面秀出来嘛

网友E:
网上下载,如果没有只有找买的厂家了

网友F:
拆开看看,先检查有没明显的坏元件;然后再量量220V有无短路。再通电试试。有很多毛病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