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式开关柜

楼主(2015-07-09):
图中右边的开关有四个位置,分别表示什么含义,哪位给具体说说。我确切的知道两个的含义;一个是可以合左面的开关了,中间位置的是可以拉出整个开关;另外两个位置感觉功能相似,都是锁住开关;

网友A:
记得好像是关断,送电,抽出,实验

网友B:
一楼完全正确!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想来应如1楼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E:
5楼正解,主要是在不同的位置都有相应的机械联锁

网友F:
这抽屉柜有两个操作手柄啊?楼主再来几张柜内部的照片吧。

网友G:
5楼的是准确的!

网友H:
这样子的没怎么看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I: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J:
看着挺好,实际不太结实,我们这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会坏。

网友K:
学习了,不认识它

网友L: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柜子,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方便了
十几年前就见过抽屉柜了!

网友M:
看着挺好,相比较容易出毛病,不过胜在安全。。

网友N:
5楼说得太好了,,我们也全是抽屉柜啊

网友O:
对这也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