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寄存器

楼主(2015-07-09):
变址寄存器不够用的情况下,哪位高人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变址寄存器只是個暫存器,要用之前再把資料移進去就可以重複使用~

网友B:
程式分区段,如果真的沒办法写在一起,就是转DM区,再回传就好

网友C:
我觉得楼上两位说的有理,不知楼主具体是什么情况。

楼主:
N块板,传送马达,间隔50mm,入料电眼距第一个电磁阀十几米,1个20齿编码器,光电开关取信号,1个脉冲相当于板前进6.25mm,板头经过电磁阀xmm(设定)开,距板尾ymm(设定)时电磁阀关。电磁阀数量>10。

楼主:
数据存储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