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数显表采集到电压电流的数据 数显表与PLC通过485通信 传回的数据是二进制浮点数 换成16进制就是 H43 H5E HA8 H04 分别放在四个连续的D寄存器(D1、D2、D3、D4)里【其中H43 H5E 表示的是整数位,HA8和H04表示的应该是小数点后面的值】 我想把这组数据变成一个带小数的十进制数放在D寄存器里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 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可以先整个成一个整数,再转换成浮点数,再除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整成一个整数 ,整个数据时一个32位的数据 普通寄存器放不下

网友B:
1、你的电压电流表是可以设置小数位数的,也就是单位
2、PLC中的数据不能为小数存在D寄存器中
3、触摸屏中数据显示可以设置小数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 没太看懂 能稍微解释一下指令么 最后触摸屏要读哪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这边是根据你提供的数据来的,D1,D2是整数,D3,D4是小数,我默认你的小数位数是2位(感觉是3位)那么就D1*100=D100,然后D100+D3=D102,下面那两条指令也是一样的,你最后要读的就是D102和D106,触摸屏上数值输出小数位数也要改为相应的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加你qq什么的 说一下么 有点问题 这样回复不太方便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直接加305456779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