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求图尔克对射式光电开关接收端内部原理图,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找得到的话,明天大盘还涨停。

网友B:
你要研发对射光电,如果只是使用者的话,没必要,只要有接线图就可以了。

网友C:
找厂家要

网友D:
厂家都不会鸟你,就像跟三菱问要FX3U的PCB原理图一样,它会拱手相送吗?用脚趾头一想都知道的结果,什么叫技术专利?

网友E:
图尔克网站,自己去找一个比较详细的接近开关样本。能找到内部的输出端电路图,是指导接线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