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来源于[S7-200PLC脉冲输出MAP库文件的使用]一文 中关于寻找参考点的若干种情况,  对照图示与说明 ,琢磨了半天,总算是有了一点了解 了……

楼主:
一、起始方向Start_Dir为反向,即左向

1、终止方向   Final_Dir与Start_Dir一致的情况

(1)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Home上升沿时,开始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一致 ,轴停在Home的左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2)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在Home下降沿之前尚未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则等减速到到Homing_Solw_Spd后,调头加速,直到遇到Home上升沿,重新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一致  ,轴停在Home的左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3)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反向限位Rev_limit后反向运动,在Home下降沿之前尚未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则等减速到到Homing_Solw_Spd后,调头,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一致  ,轴停在Home的左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楼主:
2、终止方向   Final_Dir与Start_Dir相反的情况

(1)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Home上升沿时,开始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反 ,轴停在Home的右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2)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反向限位Rev_limit后反向运动,遇到Home上升沿开始减速,在Home下降沿之前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反  ,则轴停在Home的右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3)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反向限位Rev_limit后反向运动,遇到Home上升沿开始减速,在Home下降沿之前尚未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则等减速到到Homing_Solw_Spd后,调头加速,直到遇到Home上升沿,重新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反  ,轴停在Home的右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楼主:
二、起始方向Start_Dir为正向,即右向

1、终止方向   Final_Dir与Start_Dir一致的情况

(1)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Home上升沿时,开始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一致 ,轴停在与起始方向Start_Dir相同的方向的Home的右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2)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反向限位Rev_limit后反向运动,遇到Home上升沿开始减速,在Home下降沿之前尚未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则等减速到到Homing_Solw_Spd后,调头加速,直到遇到Home上升沿,重新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同  ,轴停在与起始方向Start_Dir相同的方向的Home的右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3)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反向限位Rev_limit后反向运动,遇到Home上升沿开始减速,在Home下降沿之前尚未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则等减速到到Homing_Solw_Spd后,调头,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一致  ,轴停在与起始方向Start_Dir相同的方向的Home的右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楼主:
2、终止方向   Final_Dir与Start_Dir相反的情况

(1)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Home上升沿时,开始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反 ,调头,轴停在与起始方向Start_Dir相反的Home的左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2)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正向限位Fwd_limit后反向运动,遇到Home上升沿开始减速,在Home下降沿之前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反  ,调头,轴停在与起始方向Start_Dir相反的Home的左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

(3)

从起始方向Start_Dir以Home_Fast_Spd开始寻找 ,遇到反向限位Fwd_limit后反向运动,遇到Home上升沿开始减速,在Home下降沿之前尚未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则等减速到到Homing_Solw_Spd后,调头加速,直到遇到Home上升沿,重新减速,如在Home下降沿之前如已经减速到Homing_Solw_Spd,因终止方向Final_Dir与起始方向 Start_Dir相反  ,调头,轴停在与起始方向Start_Dir相反的Home的左侧,完成回原点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