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图纸方面问题,跪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5-07-09):
以清框台车前进为例
1是不是当 =p10-34k4常开触点闭合-YH1b线圈得电时清框台车动作
2 10.02/34/D8是 =p10-34k4常开点线圈吗
3 10.02/34/D8和09/03/E1怎么找这两点坐标?
4 此图是电气图纸 它和PLC输入输出图纸有联系吗

网友A:
D8,E1就是坐标。
PLC输入输出图纸不是电气图纸吗?

网友B:
1、2说对了
3、10.02应为章节或项目类别序号,34应为子页码,D8为D行8列
4、PLC输入输出图纸也是电气图纸的一部分,和此图应该是相互关联的,图中每一个执行元件的控制原点分别对应PLC的一个输出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清框台车前进为例
1是不是当 =p10-34k4常开触点闭合-YH1b线圈得电时清框台车动作
2 10.02/34/D8是 =p10-34k4常开点线圈吗
3 10.02/34/D8和09/03/E1怎么找这两点坐标?
4 此图是电气图纸 它和PLC输入输出图纸有联系吗
把所有得图纸都看一下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10.02/34?D8 可能是图纸第10份第34页D排8列,,你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啊,,总是有规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就给一页图纸,其他相关联的东西没表现出来

网友E:
同意二楼,楼主这份图纸只有三页,其他两页没有的话,就看别的部分喽,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