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9):
750w的电机,两相都是11,另一相是6。电压一至,为什么电流差这么多

网友A:
快完蛋了

网友B:
750W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都这么大的电流了,你还在找差值

网友C:
都这么大电流了,还看平衡没什么用了吧。

网友D:
匝间短路

网友E:
故意考大家的,居然一下就看出来了啊。

网友F:
750W11A电流,竞然没有烧,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G:
电流是不是看错了?

楼主:
震动电机,电流比一般电机就是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750W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都这么大的电流了,你还在找差值
正解,俺咋看750W11A,就感到郁闷:这个还没有烧的冒烟??

网友I:
这电机  居然还能工作  牛

网友J:
代表电机要完蛋了

网友K:
电机得修了呗

网友L:
楼主解释电机用途?

网友M:
引用 楼主:
震动电机,电流比一般电机就是大

即使大点也不应该是正常电流的5倍啊!

网友N:
11A?确定没看错?750W,380的电压?

网友O:
0.75KW的电机那么大的电流,也不至于11A吧。

网友O:
绕组估计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P:
给我介绍下啊,,太强了,,

网友Q:
这个数据确实不可信。也许,电机容量被看走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确实,一会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震动电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Q:
电机看不错,用的很多。
平时电流4个,这个11的很快烧了

网友R:
750W的电机
电流值11A??
就算是6A也不可能啊!
没发热?没冒烟??
是7.5KW的吧!
三相不平衡是电机的绕组问题啊!

网友S:
此电机命不久已

网友T:
铭牌额定电流是多少,或者是什么型号的电机;22楼说(工作电流)平时电流4个。
顶楼给出的数据,如各位所说,应当是电机问题。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见过 11KW 六级电机 额定电流24A 三相电流相差12A 既然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U:
电流表准吗?这样没烧电机?值得推荐下什么品牌?
模下外壳烫吗?

网友Q:
回复 楼主:
不管怎么说,0.75kW的电机,11A的工作电流,不可能是正常的。要么就是测试的仪表有问题了。数据测得不对呀。

网友V:
电机绕组有问题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750w的电机,两相都是11,另一相是6。电压一至,为什么电流差这么多
楼主提问表述不准确,750W是380V还是220V电机?两种电压电流可大不相同哦。如果是380V电机的电流计算是每千瓦,2A,220V电机每千瓦是4A。

楼主:
回复 网友W:
是380的震动电机

网友X:
电机不正常

网友W:
我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是380V,750W的电动机。这个电机只有750W?  如果是电流 很小哦!750W换算成KW=0.75KW。  经验公式每一个KW是2安培。

网友Y:
应该是1.1A吧?750w的电机额定电流一般在1.5-2A左右,你这个怕是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