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悲剧了

楼主(2015-07-09):
请问大家手上拿的是什么吖?是塞在发热丝中间的1.2K欧姆(热电阻?),直接并联在发热丝2端,放在底盘上加热指示灯亮,结果却不加热,开始看到这个热电阻?的一根线断了还以为接上就没事了,结果还是不加热,拿万用表一测量,发热丝断路没电阻了。。。
我就奇了怪了,一般电热水壶的都是开关一类的坏,很少说发热丝烧了的。。。

楼主:
中午才烧完水跳保温的

网友A:
修了不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好判断,发热盘已坏那就报废了。

网友B:
温度开关坏了吧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短路烧的

楼主:
已经确定是热电阻了,万用表测得电阻1.2K欧,用火机烧一下电阻变小,冷了慢慢的电阻又变大了

网友D:
这个是温度电阻,大概意思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D:
热电阻,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纠正一下,不叫热电阻吧,应该叫做热敏电阻。热电阻是类似于PT100,CU50之类的电阻。

网友E:
回复 楼主:
纠正一下,不叫热电阻吧,应该叫热敏电阻。热电阻是类似于PT100,CU50这样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了解啦,谢谢

网友F:
电热丝烧断的很多啊!

网友G: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H: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I:
发热盘坏我修到过,配不到直接扔了。

网友J:
加热电阻坏了?那也就是该扔了,要控制部分坏了再配一下还可以。

网友K:
温控开关吧

网友L:
这样看测试开关坏了呀·

网友M:
这种电水壶,发热管烧坏是常有的事。

网友N:
发热板没坏就修,否则扔了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