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指导!

楼主(2015-07-10):
讲一下电容补偿柜原理!

网友A:
要懂得电容补偿柜的控制原理与使用原理,就要先懂得什么是无功功率,为什么会存在无功功率,什么是无功电流,它是如何产生的。
所有使用线圈作为负载的交流电耗电电器,都会产生无功功率,因为无功功率是个没有用途的东西,所以人们为了消灭无功功率,就发明了电容补偿装置。

这样,楼主懂了没?

网友B:
电容补偿其实就是与用电容器与感性负载并联,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因为电容的无功功率与电感的无功功率符号相反,
标志着他们在能量交换方面的有互补互补作用。这样,电容器就可以替代电源提供给感性负载所需要的的部分无功功率。
这样是不是了解了。

网友C:
电容补偿是由一个或多个低压开关设备、低压电容器和与之相关的控制、测量、信号、保护、调节等设备,由制造商完成所有内部的电气和机械的连接,用结构部件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种组合体。分为单相电容自动补偿、三相电容自动补偿、单相、三相电容混合补偿。

网友D:
电容补偿的基本原理,可参见电工原理类书籍,其描述好像是可用矢量图还是相量图;电容补偿的目的,是降低无功电流,减少线路损耗。
亦未具体了解过补偿柜,大致是,控制器检测功率因数(并与设定值比较)、确定电容器的投入数量,等。

网友E:
楼主这题出得够大的,还是自己找相关的书籍慢慢琢磨吧。电工进网作业的培训教材等。

网友F:
百度一下比较全面,打字很累

楼主:
明白!明白!

网友G: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H:
书上多了,,现场就是一块表加电容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