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22千瓦异步电机和15千瓦起重电机中心距差多少

网友A:
可能与具体的型号规格相关。

网友B:
如图.看铭牌,上面有中心高度

网友C:
看机座号,一般15KW中心高是160MM  22KW是180 MM

网友D:
电机是标准件

网友E:
看具体系列,型号。

网友F:
普通异步电机和起重电机不同一个系列吧?起重电机不是锥形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