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控制器

楼主(2015-07-10):
(无正文)

网友A:
控制器不支持G代码 抗干扰 (编程还像是 简单)(类似于数控系统)
除了以上 还有不通用
只适用没有模拟量控制要求环境。
好处是成本低 加密了 没人搞得懂 还有对于步进 和伺服的系统很好用 开关量少逻辑简单的 比较好用(不会plc也可以玩)。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还那个端子座我最讨厌了,很容易送线

楼主:
本来打算是试用个plc做上位机,申请到申请不到还是个未知数,就算申请到了估计要等很久,所以先用个三轴控制器来做,申请到了的话就在改造下台机器上再使用.

网友B:
这是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