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现在就是想在电脑上发布信息,然后30米外的触摸屏就能看到电脑发的消息,点击确定按钮确定信号再返回给计算机!这样不知道那个品牌的屏可以实现?

网友A:
组态软件应该可以吗

楼主:
嗯 计算机可以是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做的应用程序,但是30米外主要是要求显示计算机这边发送的中文指令,可以没有确认,只显示也可以,类似火车站那个火车在那个道口!

网友B:
只有编程组态,就可以改动的!

网友C:
如果能直接通讯的话最好,实在不行通过中间一个可以共同通讯的,如PLC,转一下

网友D:
富士触摸屏可以,似乎所有厂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