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三菱3U和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怎么接?D型接口接什么?3U 8针接口接怎么接?要是可以请附图,谢谢!加急

网友A:
手册手册手册

网友B:
用RS485通讯。看硬件各自的手册。

网友C:
走什么通信,是485 还是232 ,还是编程口

网友D:
手册做的好的话,应该都有清楚的说明
包括连线做法 和通讯参数设定

网友E:
mcgs的帮助里就应该有接线图。

网友F:
我记得培训的产品说明书上有图

网友G:
直接使用三菱的编程电缆SC09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