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0):
电机保护器断开COM线

网友A:
一般地,电流检测电路,不仅是过电流检测吧。
另外,CPU读不出即时电流。也要报警停机的吧。
还有,如果这个变频器原来用于矢量控制的话,CPU没法计算控制了吧。

网友B:
响应速度太慢了

网友C:
坏了就修啊  ,,修不了就扔了啊